diy的蓝牙数传盒子

楼主(2015-06-04):
CUAV卖499的蓝牙盒子,自己花二三十块搞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工不错啊

焊工渣的一塌糊涂

楼主:
我觉得比较有点新意的是我那个开关的接法,我把蓝牙和数传供电分开了,这样数传接电脑的时候蓝牙是不会通电的

网友B:
我是背靠背改造的。外场拿个移动电源就能供电。数传和蓝牙同时供电没问题的。没必要分开加开关什么的。另外焊的真是

网友:
不错啊,楼主给个电路连接图吧,除了数传,电池,还要哪些板子?我也想做一个。多谢!

网友C:
求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接线图,

很简单,按照其他人做的蓝牙和数传连接的就行了,相当于把那个东西放到一个充电宝里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背靠背改造的。外场拿个移动电源就能供电。数传和蓝牙同时供电没问题的。没必要分开加开关什么的。另外 ...

当数传接电脑的时候,蓝牙也会启动。我之前有一个蓝牙模块就是长时间一直没配对然后就莫名奇妙烧了,所以这次才这么弄的

网友D:
不错 很漂亮  求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 很漂亮  求组件

HC06带底板的蓝牙模块,诺基亚BL4D手机电池1200mah,500mw433数传,一个标准USB母头,一个micro USB母头,一个自锁微型开关,电池报废的充电宝外壳和升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