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3-3D的问题,

楼主(2015-06-04):
我的六轴上我装了个H3-3D,是不是没法控制照相录像啊,录像还好说,飞前开始录制,或是飞起来后用手机开始录制,但是照相就没法子了啊,飞高了手机就没法控制了吧

网友A:
飞行的时候不要开狗的无线 危险。   没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的时候不要开狗的无线 危险。   没法控制

奥,谢谢楼上的提醒,我记下来了,谢谢

网友:
狗的话只能地面就启动录像。而dji精灵3的相机可以经过数传调整各类参数(包括拍照)。但不能拿下来用,各有各有点,自己掂量。。。

网友:
六轴也可以装H3-3D

楼主:
我就是H3-3D

网友B:
你没搞清状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搞清状况吧

啥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