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询

楼主(2015-06-04):
想买一小铣床。看好西马特。x1.请同好们给点见意。只是业余玩玩。取其价低量轻。先写谢 谢了

网友A:
价低这个可不好如此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低这个可不好如此说吧

这是和德国 迷你魔小铣的掏宝要8千多,加微进还要加900比较的。谢谢

楼主:
谢谢,德国的价太高。,西马特2900元德国近10000,

网友B:
微型的铣床和车床对于新手来说不好操作,它不像工业床那样,转速和背刀量 选择差点也可以车削,微型的不是焖刀就是断刃。老手会做相应的调整,而新手只能干瞪眼!我就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床子是越玩越大这句话我是信了!!!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选择你能承受的最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型的铣床和车床对于新手来说不好操作,它不像工业床那样,转速和背刀量 选择差点也可以车削,微型的 ...

谢谢您的建议,我只是喜欢这些工具类的。是业余爱好。年纪大了重的大的弄不动了想找个小铣玩下。谢谢。望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我只是喜欢这些工具类的。是业余爱好。年纪大了重的大的弄不动了想找个小铣玩下。谢谢。望 ...

年纪小也弄不动大床子的我不是说了吗,在你能承受范围调最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纪小也弄不动大床子的我不是说了吗,在你能承受范围调最大的!

好的。谢谢您。我再找找看。

网友C:
还不如买台二手X2,还可以咨询厂家,换零件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买台二手X2,还可以咨询厂家,换零件也方便

谢谢。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