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3D 固定翼的选择 (30-40级的 4S电池2826电机)-------------------

楼主(2015-06-04):
请教个 全球40级轻木机--全球EXTRA 300 EP (40)-------------------
EXTRA 300 EP (40) (空机)
品 牌: The World Models
型 号: TWE271XM

包装参考毛重: 3.70kg
包装参考尺寸: 34.00cm x 25.00cm x 99.00cm

翼  展 : 50.5 in / 1280 mm
机翼面积 : 450 sq in / 29 sq dm
飞行重量 : 53.5 oz / 1510 g
全  长 : 42.5 in / 1100 mm

所需遥控 : 4频道, 4个小型伺服(另外购买)
请问下  这个飞机有人了解吗? 好飞吗?? 我刚好有40级的 电动套装(2826电机)打算买这款  麻烦知道的给指点指点 谢谢!
如果不好飞 就选择天翼30E回来装了。

楼主:
路过的 给指点 指点撒。。。谢啦

网友A:
一直玩FT系列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玩FT系列的路过

那 再请问下这两款呢????

我现在 手头动力是 4s+ 2826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 再请问下这两款呢????

我现在 手头动力是 4s+ 2826电机。。。。

我玩的翼展都是1.2 1.4样子  都是用2216  3S动力的  不过都是休闲飞 这种暴力3D没玩过的  不太懂。你按店家的配肯定错不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玩的翼展都是1.2 1.4样子  都是用2216  3S动力的  不过都是休闲飞 这种暴力3D没玩过的  不太懂。你按店 ...

1.2  --  1.4米的 展翼  轻木吗?   2216  配 10寸 11寸桨?  不会发热很严重吗?

其实 我也是 休闲飞飞。。目前的 水平根本谈不上3D楼上 你玩的 都哪种啊   求推荐下

网友B:
这种30E的木鸡基本都不咋滴,不如弄个天翼EPP练手,水平上去了,直接EF 50e 70e

网友:
天翼30e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30E的木鸡基本都不咋滴,不如弄个天翼EPP练手,水平上去了,直接EF 50e 70e

好的谢谢,果断天翼30e去,540没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过的 给指点 指点撒。。。谢啦

模型飞机越大越好飞,只是初学者学遥控飞行,不炸机几乎没有;所以,如果有熟手带飞,两个遥控器用教练线连接,在大飞场,开始学飞最理想。如果没有熟手带飞,新手最好从小一些、后推类、慢速的模型开始较好。此外最好先在电脑中,练习模拟飞行,足够熟练后再飞真模型。

网友C:
能够找到图纸自己切这个飞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够找到图纸自己切这个飞机不

这个 是轻木结构的。。。。。。。。

无法自己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 是轻木结构的。。。。。。。。

无法自己切

对啊,,就是轻木,,我这边能够找到激光切割机,,所以想弄一个,,轻木,蒙皮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