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锁不住尾

楼主(2015-06-04):
悬停或者下降时候突然猛打油门,把油门突然拉到最高,直升机迅速上升,就在这个上升的同时,锁不住尾,直升机会自己旋转90°,左右,K8的
陀螺仪
,选的锁尾模式,就是锁不住呀,感度是默认的

网友A:
用V8,不行换NEO~

网友B:
尾推中立点,螺旋补偿

网友C:
螺距过大,检查油门曲线去螺距曲线

网友D:
3d模式还是norm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