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天行者50A 空模电调改水冷船用

楼主(2015-06-04):
船模电调太贵,用惯了好盈,因此入了个天行者50A 电调 ,准备配合 2445 3000KV电机改造一下FT009玩具船。

新人小白,第一次接触船模,希望得到指点!!!

话说好盈的做工还是不错了,焊点圆润饱满亮堂。更重要的是售后极好,就是不知道我这么一拆,是否就不保了?

上图
天行者50A

扒皮

正面

背面

705先做一面

待续。。。

网友:
这个705很透的嘛

网友:
我用中特威60A改过,用下来很好

网友A:
哪个牌子的胶啊?这么透明?

网友B:
我也改过一个40a天行者的,翻船后,舵机线烧断了,但是电调还能用。其实改好简单的。

网友C:
空模电调做船用?50A恐怕小了点吧。而且既然拆了,为啥不做个水冷上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模电调做船用?50A恐怕小了点吧。而且既然拆了,为啥不做个水冷上去呢。

这不写了  待续 吗,看帖不认真哈哈

网友C:
只能说明,你待续太慢。哈哈。我回帖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明,你待续太慢。哈哈。我回帖太快。

水冷块还没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牌子的胶啊?这么透明?

南大 牌  ,705难道不是原本就该这么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改过一个40a天行者的,翻船后,舵机线烧断了,但是电调还能用。其实改好简单的。

你的40A 配啥电机啊, 我对我这个2445 /3000kv电机究竟这么配电调还是稀里糊涂

网友D:
空模电调与船模电调本就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模电调与船模电调本就不是一回事。

能具体说说吗?小白一枚,实在不太懂。只知道空模电调没倒车,车船都有倒车。

看到有不少人用空模电调改,俺也就模仿一下

网友:
楼主若成功我也效防一下.

网友:
期待继续作业

网友:
009建议不要,船身不行,,直接搞个迷你O或风洞,,,50A跑40几公分的迷你船按理说是够了,,我改了009失败,

网友E:
还有啊,轴系很关键的,,别舍不得钱,直接上虾歌或烟味,老虎的也可以滴,,要总成,,连着电机架的否则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啊,轴系很关键的,,别舍不得钱,直接上虾歌或烟味,老虎的也可以滴,,要总成,,连着电机架的否则调 ...

已经上船了~~~~只能继续啊~~~~兄弟多多总结失败经验参考啊!!

是不是欧什么地方有差错,不是看人家改的009蛮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