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悟空M可以解锁,调参里面电机测试不能转,掰杆电 ...
求救!悟空M可以解锁,调参里面电机测试不能转,掰杆电机不启动无怠速!

楼主(2015-06-08):
求救!悟空M可以解锁,调参里面
电机
测试不能转,掰杆电机不启动无怠速!

网友A:
机架模式选择了吗?另外油门行程校正了吗,最好直接用接收机3通道校正?高级菜单马达怠速选择推荐或以上的位置,

楼主:
谢谢大哥!我的控改了回中装置,油门行程校正是全行程最上100最下0校,还是0-50-100的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