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自己做的不知道能飞吗,超重了

楼主(2015-06-04):
自己做的,翼展98,长87,电机2216,kv1260,10寸浆,30a电调,3s2200电,起飞重量800(798)克。原计划起飞重量是650以内。中途翻了一次工超重了。不知道能飞吗。

,

网友:
电池换小点

网友A:
可以飞,另外机身怎么做歪啦!尾部向左歪。

网友:
2216,kv1260 拉力有1公斤, 垂直飞都可以。

网友:
不是说只要动力强,门板也能上天吗!

网友:
电池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飞,另外机身怎么做歪啦!尾部向左歪。

谢谢,你说了我才发现,是有点做歪啦,没注意。对飞行影响大吗。

网友:
做得不错!这动力正常拉力在1公斤以上,就算吊机也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了我才发现,是有点做歪啦,没注意。对飞行影响大吗。

试飞前调1mm右舵出来。

网友:
楼主你的不是尾巴歪了是你整个机翼安装歪了,你水平尾翼和机身的角度是刚好垂直的。
而且你这个KV太大了感觉可以适当降一点或者配合9寸桨,10寸飞的太暴力了。

网友:
这动力.....我2200mah的电池 我都飞1400mm翼展上单翼 都能吊机了... 桨大了,反扭就大,向左横滚的时候会比向右很滚快,飞机不太好控制。

网友:
不是很懂,也来学习下

网友:
只要你有飞行基础就行

网友:
换电池就可以,用3S 1300的。2216 KV1250级别的3D机,飞行重量不宜超过700克,实在控制不住750克以内也可以。

网友:
好像是有点歪 不知道是不是图片问题

网友:
800克2212都能轻松飞····2216随便飞··

网友:
航线可以,吊机吊不起来

网友:
肯定可以飞

网友:
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