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电机右置,改善机身右倾的说法

楼主(2015-06-04):
如图,稍微有点动手能力的都能改好
结论是:无效,机身还是右倾的。
其实想想就知道,尾巴给的力只有主悬翼又倾才能抵消。。。

网友:
正解。原理决定的,包括1:1真机在内都一样。

网友:
我觉得移到右边弯距改变的不大,右边再加重点可否尝试

网友:
因为尾桨向机身右侧吹风,使机身受到反作用力向左漂移,你为了使飞机定点住你就得向右打点副翼摇杆使飞机不向左跑偏。因为尾桨始终向右吹风机身始终受到向左反作用力,所以你的副翼摇杆是始终向右打着的,所以主旋翼面不是水平的
而是向右倾斜的,向右倾斜是为了在主旋翼向上升力方向上分解一点向右的力来平衡机身向左飘移的力。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对不对,解释不到的地方由楼下补充吧

网友:
学习了,自己动手实验精神可嘉!

网友:
主浆尾桨都换个转向不就左倾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