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飞控能用在大轴距飞机上面吗?

楼主(2015-06-04):
如题   NAZA lite飞控能用在大轴距飞机上面吗?比如1米或大于1米轴距的6轴,会不会有啥问题?

飞机姿态会不会稳不住,有没有这么搭配过的前辈,请教下

网友A:
可以用 感度要调调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 感度要调调 ~

最好不要,,我的680都不想用了,,打算卖了

网友:
根据说明书,不建议安装在650以上轴距的机架

网友:
大机架大疆说要用悟空。。。恩恩,大疆说的

网友:
不能,会死的

网友B:
乖孩子就听原厂说明书的。熊孩子好奇心强有惊喜。

1米1轴距18寸桨大四轴熊孩子路过。NAZA LI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乖孩子就听原厂说明书的。熊孩子好奇心强有惊喜。

1米1轴距18寸桨大四轴熊孩子路过。NAZA LITE。

NB

网友:
我六轴 1·米多的轴距 看我帖子

网友:
大机架震动属于低频,震幅较大,对较轻的飞控影响大.建议在为飞控减震同时,为飞控配置适当的重量

网友(2015-07-18):
首先飞肯定可以飞 但是 效果不一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