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胶,很重要

楼主(2015-06-04):
大家都用什么型号的螺丝胶,我用的243的感觉好难拆,最后只能用锯…

网友A:
看是用在什么地方、不同地方螺丝胶不同

网友B:
别落那么多便行了,折不掉铬铁加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落那么多便行了,折不掉铬铁加热
学习了

网友D:
我用的是三和密封胶感觉还不错

网友E:
不敢上,拧花了也拆不下,用力紧紧就行。

网友F:
螺丝缴很有用

网友G:
ZAP Z-42 中强度螺丝胶 好拆好装 不拆的可以用高强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