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无限94081问题

楼主(2015-06-04):
     最近玩车发现加油后车车不给力,具体情况如下:车速和油门不成比例,一开始加油车不动、中等油门保持一会车子才缓慢的动起来,车子走起来后油门给到最大可是车速很慢,要在直线上跑大约30米左右才基本能达到较高车速。
只要一转弯或减速后又要过好会才能加起速度来!从新车入手到出问题跑了10升左右的油,今天换了离合器甩铁后情况更严重,油门给到底车就在原地不动!!!!熄火后用手推感觉在某个位置有明显的阻碍!前后活动一会后阻碍
又神奇的消失了!!重新点火后车到时能动了,可还是老问题加速缓慢!!还是超缓慢!!!请教坛里的高手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如何解决!谢谢!谢谢!

楼主:
惯例沙发自己坐!今天拆开离合器后发现了机械部分的问题见下图。

三个甩贴有一个间隙太大,导致不同步。

检查后发现是图中甩铁靠飞轮一侧抵到了飞轮上的垫片,造成甩铁不能回到正常位置。
用小搓刀修正后就好了。

这是修好后的样子。
不过新的问题又来了,现在是在地上准备跑时油门给到底发动机转速上不去还是在怠速上,要过一会发动机转速才能
提高!用手提起车试,一给油门转速马上就能上去。经检查各转动部分都能运转正常!这是什么问题?希望有高手能
帮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油门到底还在怠速,该检查化油器了!

楼主:
如果检查化油器重点检查那部分?主副油针?还是别的部分?怎么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