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10控977,大小舵怎么映射开关?

楼主(2015-06-04):
刷了SUV3.5.3的固件,其他的问题解决了,但是3D的舵量好像是小舵量,翻过来要很大一圈,现在想用个开关切换H/L舵,不知道怎么弄,求大神明示

网友:
映射下螺距指数曲线。不是默认的斜线

网友A:
是副翼升降,纠正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B:
3/6轴模式可以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轴模式可以切换?

可以的。模型设置--模型设置--KN 按ENT进入就可以看到。

我现在也只是剩下跟LZ一样不会设置大舵量。如果这个也能设置的话,原控所有功能都能在D10上使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副翼升降,纠正

好象没用。我试过设到最高的125,并把舵机行程全部改到-175---175,感觉没什么变化,对比原控的大舵量还是相差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象没用。我试过设到最高的125,并把舵机行程全部改到-175---175,感觉没什么变化,对比原控的大舵量还是 ...

不是設置行程,是曲線,設置的陡一些,如接近垂直,類似油門橫向就是偽定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設置行程,是曲線,設置的陡一些,如接近垂直,類似油門橫向就是偽定速

试过了。主要是最大舵量只相当于原装控的小舵量模式,没办法达到原装控大舵量模式那么大的舵机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