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设置电流与实际充电显示电流不同?

楼主(2015-06-04):
刚才充电时给1550mah 3s的电池充电,设置的是0.6A,开始冲时显示的是2.2A而且无法调动,之后(大十五秒不到),b6显示break down,是电压过低充不上么?我三片电压都是3.75v的。
然后我又换另一块2200mah的也是3s的,按照之前一样,不过我设置的是2.2A的电流,然后戏剧性的来了,它给我显示的充电电流竟然是0.6A,而且也调不动,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1500mah的
这个是2200mah的

------------------------------------------------------------分割线--------------------------------------------------------------------------------------------------
刚才又看到个毛病用b6充电,电池单片电压冲到4.05v就显示满了,而且无法继续冲。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设置2题,B6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B6经常抽风!我之前的那个也这样!后来还是换了!

网友A:
我这个B6用用没有滴滴的声音了,变哑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B6用用没有滴滴的声音了,变哑巴了

我的不能正常用了啊

网友B:
买b6还不如买这个,须仍是山寨,但功能加多了,可微调充电截止电压,这个功能很实用,电池内阻也是亮点,功率也比b6大,120w 10a 充

网友C:
明显是接触不良

网友D:
大哥,模式调错了好吗!你那个是放电啊!!!用charge充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b6还不如买这个,须仍是山寨,但功能加多了,可微调充电截止电压,这个功能很实用,电池内阻也是亮点,功率也比 ...

我一学生真的换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接触不良

说详细点,哪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模式调错了好吗!你那个是放电啊!!!用charge充才行···

你确定?!balance是平衡还有我是学生

网友:
不知道,那个一直用来放电,

网友:
balance 是平衡,没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