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6200 DSM2接收的失控保护

楼主(2015-06-04):
诸位大仙
AR6200 DSM2接收的失控保护有几种模式,如何设置的?

网友A:
坐沙发 随便拿分

网友B:
就油门保护 对频的时候油门最低

网友:
6200 没有失控保护设置,油门是没有信号自己为最低,不能设定你想要的。
一般dsmx 要7通道以上 才支持全通道的失控保护

楼主:
谢谢诸位!
确认了AR6200,A600等DSM2的6通接收,除了油门通道可以预设失控保护值外,其它通道没有失控保护预设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