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福斯9(ER9X)用APM飞控 5、6通道怎么设置?

楼主(2015-06-04):
请问福斯9(ER9X)用APM飞控 5、6通道怎么设置才能实现6段模式?

网友:
要用到混控。

楼主:
请问有没有详细的设置,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详细的设置,谢谢

ER9x的各个版本都有区别
建议你自己搜索下 有详细教程 一般是用3段开关加一个2段开关混控 3段开关的值分别是ID0, ID1, ID2

一般是混控第一层选Full,然后switch选ID0,然后慢慢把ID1和ID2加上去 总之 需要你列个公式计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9x的各个版本都有区别
建议你自己搜索下 有详细教程 一般是用3段开关加一个2段开关混控 3段开关的值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