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对频线xg11与831对频

楼主(2015-06-04):
买的二手,没有对频线怎么对频?
为什么要设计对频线啊

网友A:
随便搞个金属东西短接就可以了,比如说镊子 剪刀之类的。注意别碰到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搞个金属东西短接就可以了,比如说镊子 剪刀之类的。注意别碰到正负极

意思就是图上的最后一排针的 倒数第一 与 第三根 连接是不是啊

RG831B

RG831B

网友:
中间线不要  其他线短接  就好了

网友:
我是直接用没有用的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