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几个问题。

楼主(2015-06-04):
请教老鸟几个问题。1:EPO和EPS材料的飞机用什么粘合比较牢固。

2:用碳纤管给机翼加固的话,有没有什么好的加固方法,

网友A:
1.  一般用泡沫胶
2. 开个槽埋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一般用泡沫胶
2. 开个槽埋进去

用什么牌子的泡沫胶?我用的泡沫快干胶,粘合力一般,掰开后粘合面都被腐蚀的化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牌子的泡沫胶?我用的泡沫快干胶,粘合力一般,掰开后粘合面都被腐蚀的化掉了。

我们家的不错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0.0.PmF8jS&id=45752827485

网友:
1、多年实践,“泡沫胶”是商品名称,不统一,也几乎都不理想。我们用一种UHU胶比较理想,但价格偏贵。
2、用碳管加固机翼要按机翼和碳管的具体决定:KT板平板机翼用透明胶带加固;较薄的EPO板类机翼用碳管加固,最好先用缝衣针和多股尼龙线稀疏针脚缠绕缝合加固,之后加透明胶带。较厚的EPO类要适当开槽,埋入碳管(适当加UHU胶),粗细均匀的碳管有时可以单用用热熔胶,用渔具配杆的碳管(两端粗细不同),必须胶带和其他胶配合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