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锁尾的最后原因?迎角大扭力就大而尾抗扭迟来!

楼主(2015-06-05):
不锁尾的最后原因?迎角大扭力就大而尾抗扭迟来!前面 发了一个贴,名为“理论上不可能不锁 尾?现实中不锁尾情景就是会出现!”,
其中内容是这样的;今天有时间,将最近入手的到手飞直升机拿出来放在地板上试了一下,发现不锁尾,机体一个劲反时针转,四个月前买过一架,当出现不锁尾时,按照网上朋友的指点,将遥控器中的CYRO打开,就消除了不锁尾,但这次不灵了!打开遥控器将CYRO打开 ,发现是OFF,将其打开到ON上,还是不锁尾,这是怎么回事?手动也不顶用!按理说手动应该起作用吧?打开机子一看,感度是50,将其提升到70,仍然没有效果,是什么地方的原因?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吧?商家据说是出一架就要试飞一架,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才会装箱,这也应该是合情合理,确实如此,怎么它就不锁尾呢?难道是什么地方又出现鬼?还有,不管是将将遥控器中的OFF恢复还是关闭,手动时感觉转动机体时尾桨有反应,三个舵机也磁磁作响,好像一切正常!呵呵,在座的各位当中一定有高招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发个贴寻求帮助。
大伙纷纷提出各种解决办法,可能是说的不具体,基本上都与这次不锁尾事件无关,为什么没有人能说出不锁尾的原因是什么?究其原因,这个原因也太离奇了,不经过实际观察,就是高手可能也意识不到,因为这是一架倒手飞,谁会想到竟然是这样一种原因?桨距角太大!用量角器一量,足足有十一度多,呵呵,就是是师傅不在,徒弟装飞机也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失误吧?这种失误也太大了,相当于什么?老本行都忘掉了!要不然就是轴短了、商家凭老经验装飞机也没检查试飞?看到桨距如此之大,可以设想出这样的结果来,由于迎角大,大扭力也就提前到来,,而轴的转速不高,造成尾桨的转速也不高,进而不能产生足够的反扭力,于是呼飞机就不锁尾了!由于就想着要大一点迎角,因此在调整时,也就稍缩短了桨距拉杆,因此刚起动让旋翼转动时仍然有点小小的不锁尾,当转速起来后,尾吧也就定住了!
调整拉杆长度时又产生疑问;这个桨距调整非得要把拉杆拆除下来,只扣掉一个圆头?这个不锈钢拉杆两头的丝是不是反丝?这样就用不着扣下球头了,调整拉杆长度可是会有些”强折“,而这在现实社会中不得人心啊!球头钳质量不行,已经扣弯了,用不着拆除,则是爱好者的一大福音啊。另外,为嘛会出现如此之大的迎角设置,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新手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吧,那么倒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大迎角?

网友A:
轴太长可能导致正螺距过大,没有负螺距

网友B:
我都快睡着了~

网友:
没看懂,是说锁不住尾?

网友:
看着好费劲

网友C:
重点的东西没讲,你用的什么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太长可能导致正螺距过大,没有负螺距

有道理,不过应该说是轴有点长吧?轴一般都是标准件,难道还有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点的东西没讲,你用的什么陀螺仪

网友D:
尾舵机方向正确吗?

网友:
我来看看,准备调机

网友E:
尾拉杆千万别用反牙。拉杆长度无法固定,后果你懂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拉杆千万别用反牙。拉杆长度无法固定,后果你懂得了。

你的意思是桨盘拉杆是双向反丝的?本贴现在可是将拉杆用球头钳折下后调整长度,如果是反向的,则真是笨拙到极点!还有这个反丝不好固定?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舵机方向正确吗?

当然是正确的,因此标题才能用“最后原因”四个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桨盘拉杆是双向反丝的?本贴现在可是将拉杆用球头钳折下后调整长度,如果是反向的,则真是笨拙 ...

我讲的是尾舵那根拉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当然是正确的,因此标题才能用“最后原因”四个字!

  问题在于:你 都已经是 ——【中将】——了。

——你这些问题:根本就 不是 问题 哦。。。引用你:

“调整拉杆长度可是会有些”强折“,而这在现实社会中不得人心啊!
球头钳质量不行,已经扣弯了,用不着拆除,则是爱好者的一大福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在于:你 都已经是 ——【中将】——了。

——你这些问题:根本就 不是 问题 哦。。。 ...

呵呵,网管们要照顾论坛的兴旺,因此也不能光看水平,还得看发贴量,因此升官也就不能光看水平了!搞明白了就感觉不是大问题,在没搞明白之前,看解决不锁尾的贴无数,很少有提到大角度 的,因为这个不常见吧?费了不少的劲,发出来总会对新年手有帮助吧?

网友(2015-08-12):
这个小问题难不住楼主的,楼下继续

网友:
这个小问题难不住楼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