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推荐一架练习滑翔机,学生党预算有限,空机在500以内

楼主(2015-06-05):
我就只是在学校飞,请问这两架飞机,哪架更适合新手练习,如果有合适的,也挺大家介绍一下

网友:
当然买第一个吧,有副翼,且耐炸。

网友:
飘飘机神器

网友:
沧狼的比较好

网友:
新手的话,首选纸飞机,哈哈,特别学生党,省钱,前期练习,外观不需要要求太高就上纸飞机,刚发了一个贴子,好飞,如果这两个机型里面选择一架的话,还是第一个,材质应该是epo耐摔,可修复性强,第二架是轻木复合板的,新手炸鸡就报废了

网友:
742-3我曾经有的 高配无刷版本的电机(蓝色壳体,比较大,非常重)没有必要购买,能买到空机最好 ,直接上朗宇电机就比较好做到重心配平。不然需要在尾部加上近100克的配重。另外那个原配无刷电机的效率也比较差。此机方向舵设计不合理,比较容易损坏。新手不建议开襟翼,不然只会手忙脚乱。

网友:
为了晋升 来拿分的 随便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