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款WiFi遥控器,咨询一下可行性。

楼主(2015-06-05):
现在智能家居、智能硬件的火爆带动了相关的电子元器件价格的降低,以wifi模块为例,现在几十元就可以买到一个wifi模块,这在以前是没法想象的。
于是我琢磨能否做一款好玩的东西---wifi模型遥控器        用以改造升级老的模型
大致的思路是:使用wifi模块代替接收机,连接普通模型里的舵机,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作为控制端,与wifi模块通信操纵模型。
考虑到wifi不适合高速移动中的通信,暂时只支持车船模及低速的旋翼飞行器(直升机或四轴),不知我的想法是否成熟可行?希望大家多提宝贵建议。

网友A:
玩具级多旋翼没问题,实际上很多已经这么做并商品化了,比如著名的Parrot Drones。

多了解一下车船模型,对实时反应速度的要求一点不比3D空模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具级多旋翼没问题,实际上很多已经这么做并商品化了,比如著名的Parrot Drones。

多了解一下车船模型 ...

谢谢指点!

网友:
wifi 反應慢了些..

网友:
完全可行,接收端用个wifi转口之类的芯片,例如ESP8826,单片机编程控制,但是你得考虑响应速度这个问题,要测试后才知道能不能达到要求。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很想尝试一下用手机wifi遥控,升级改造老模型。

网友:
得先有基础设施
比如场地供电+wifi网络(300米-5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