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X8R回传的吗?小弟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5-06-05):
1、用外加传感器回传参数时X8R是否一定要升级SPORT的?我用传感器集线器向SMART口连接得不到如何回传信息!
2、我按说明书操作下载安装了驱动,但插入FrUSB-3在frsky_update_Sport.exe上怎么都找不到设备是怎么回事? XP和WIN7都不行。

网友:
S.Port接口传感器直接连接收机的SMART口就可以不用集线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Port接口传感器直接连接收机的SMART口就可以不用集线器的

我在厂家买的传感器都不是S.port接口的,哪儿有S.port接口的传感器?温度、电压的。我有两路温度,两路电压要传。

网友B:
x8r是无论如何都没法支持hub协议的传感器的
集线器使用hub协议,只能用于d8系列接收机,x系列只支持s.port协议的回传组件

两码事,没法插一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x8r是无论如何都没法支持hub协议的传感器的
集线器使用hub协议,只能用于d8系列接收机,x系列只支持s.port ...

悲剧了。看来还得搞个D8回来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悲剧了。看来还得搞个D8回来才行

买个D8不如买 sport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D8不如买 sport的传感器

哪儿能买到sport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儿能买到sport传感器?

淘宝啊,淘宝一大堆

楼主:
已在frsky厂家找到,谢谢zyren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