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货是什么东西?直升机专用CC3D?

楼主(2015-06-05):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CC3D

网友:
应该不能吧。。是新版的?

网友:
就是mini CC3D吧?

网友:
就多个壳。。。。

网友:
裸奔惯了穿上衣服都不认识了。

网友:
就是换了马甲。。。。

网友:
换个马甲而已

网友:
老外版的MINICC3D

网友:
貌似老外管mini CC3D叫CC3D Atom,应该就是我们常说的mini版。接口什么的都一样,只不过是直针,不是弯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