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977求助

楼主(2015-06-05):
昨天刚到飞没啥问题,几次着陆不太温柔貌似没啥事,今天冲了电开飞,满油飞机都起不来,主奖也旋转的,实在不懂为什么了,是不是螺距问题?怎么办

网友A:
答对了,螺距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对了,螺距问题

这个怎么调回去呀?没见哪里调螺距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调回去呀?没见哪里调螺距啊

估计是大齿盘脱了,检查办法一只手那住机身,一只手拿住旋翼头看主轴是否有虚位,有的话把大齿盘按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大齿盘脱了,检查办法一只手那住机身,一只手拿住旋翼头看主轴是否有虚位,有的话把大齿盘按下就好 ...

好的,一会回去试试,谢了

网友:
估计是大齿盘脱了,检查办法一只手那住机身,一只手拿住旋翼头看主轴是否有虚位,有的话把大齿盘按下就好了
还要看看主轴的轴承掉没,若掉了还得重新上一个。不然还会有这个现象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