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论坛大神请教]关于天8x 天9二代连接433问题 谢谢!

楼主(2015-06-05):
如题,高中党一名 以前玩FPV 都是用天7入门控 但感觉功能不够 故想升级 作死存了一些生活费 看了两款控 天8x 天9二代  个人喜欢天9二代的外观 但是天9二代内置高频头 连接433只能用转发模式 听说可能会有抖舵 但如果买天8x 有外置高频头 但还真不喜欢这外观  和天7外观差不多 求各位论坛大神拍砖指点 谢谢!注 别说天9外置高频头那一款  目前生活费不支持 1000+啊!

网友:
直接插或者用转发模式,天8x直插各个针脚如图

网友:
天九二代可以直接用教练线输出PPM信号,接到433发射上,不会抖舵。用转发模式会抖舵的。

网友:
天9有两款,一款是内置的,还有一款是外置的高频头

网友:
如7楼所说   天9二代  买一条模拟器的线 把连接加密狗的那一段剪开 会有两条线 一条ppm线 一条地线  分别把这两条插到433上就行了  也就是ppm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