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星首飞很失败,损失电池接收机各一个

楼主(2015-06-05):
原本以为这飞机很好飞,而且我用的还是高功率版本的2212电机,不是垃圾的xxd,可是还是全油加速了半天才勉强拉起来,,刚拉起来一米多高升降舵稍回点位,马上就栽水里了。被浪打到岸上的。损失一个电池和接收机。看来我和水机无缘啊。,

楼主:
请各位高手前辈指教指教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么?

不值钱的东西有什么好出的,我是来找原因的

网友:
头重了吧

网友:
此机的通病,头重,离水困难,估计是设计问题,前后买了好几件,自己飞过两架

网友B:
买卡塔琳娜吧,比这好飞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各位高手前辈指教指教是哪里有问题。。

凡是这种发动机装在机翼上方的飞机,不管装在机头机尾,都会产生一个低头力矩,发动机向前的拉力被分解成向前向下两部分,这就是北极星,海皇星等水机觉得机头重难离水的原因。为了抵消这种下拉力,寻找一个合适的上仰角是较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凡是这种发动机装在机翼上方的飞机,不管装在机头机尾,都会产生一个低头力矩,发动机向前的拉力被分解成 ...

这样说就只有把升降舵往上拉十度左右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卡塔琳娜吧,比这好飞多了

那个是双发的吧。。比较麻烦

网友:
买兰岱的北极星嘛,超级好飞,在草地上滑行也能飞啊

网友:
娜娜比这个好飞

网友:
北极星好飞

网友:
看你的情况可能有几点注意事项,首先是垂直翼座加板加固,然后是发动机座加固,加碳杆与垂直翼座板粘成三角,注意拉力线,注意重心,注意水阶,这些详见原著。

网友(2015-07-09):
觉得你这动力小,飞起来也不过瘾,起码要2216啊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网友:
我的北极星装起来一个月 没一次正常飞过 昨天好不容易换了3叶桨(9寸剪6寸),飞起来,自己太紧张,直勾勾的撞江边堤坝了,幸好没撞到人。大修三次了。不想修了

网友:
以下仅仅是个人观点(我自己用KT板做的北极星都爽飞N个起落了):
1,重心绝对要按照说明书的位置调好,另外听说此机好重。
2,可能要调点上拉角度,一般在3~5°左右。
3,水机水面滑跑时不应该拉杆,特别是北极星这种,应该高速滑跑到机身后半段面离开水面了。然后拉杆起飞,上天后做些升降微调就可以了。
4,一回杆就头栽了,有可能你头重了,也有可能动力不足。
北极星这类水机我从不买商品机,因为EPO太重,加上容易被水吸住,另外你电子设备不做防水也是菜鸟行为。

网友:
以前我做过一个kt板的,在草坪上起飞,xxd2212动力很足,起飞后稳不住,机身左右偏 在转弯时直接插地上了 报废,动力在机翼上方的的确不好飞

网友:
桨有没有装反,这个是个挺重要的问题

网友:
没有那么难啊  我的很好飞啊
?from=y1.7-1.2

网友:
KT板北极星好飞

网友(2015-08-16):
我这个一样,2216kv2400都没飞起来,估计电机有点问题,或者因为我用2200的格式20c,放电不够

网友:
总之,KT好飞EPO难飞包括A5,赛斯纳等.我觉得还是KT重量轻的原因.

网友:
前几天入了一架跟你一样  朗宇2212 2450KV的用3S 1300飞很好飞啊,头也不重按照产家说的调重心,上天后一直半油飞,升降10多度还高了飞上去我还抬头,我就感觉在水里走航线会乱转弯而且不灵敏,要高速才会走直,两个翼尖慢速吃水深,当达到一定速度再不拉杆就会翼尖扫水来个漂移,回来加了个木片在垂直尾翼下面当水刀,改天再去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飞不起来,离不了水,手抛到是能飞,感觉是电机下拉的原因,按店家的说明把升降上调了15度一样不行。

我用KT板做的北极星打了很多胶重达近700G都飞起来了,这个成品EPO北极星的只有500G左右反而在水面就是拉不起来

网友:
推荐楼主海潮,也是EPO的,很好飞

网友D(2015-09-18):
?firsttime=59&from=y1.4-2

?firsttime=0&from=y1.4-2

楼主:
引用 网友D:
?firsttime=59&from=y1.4-2

?firsttime=0&from=y1.4-2

不错,你飞的很棒,请教你的动力和电池组成,还有中心位置是多少,还有你的水平尾翼上翘了角度起飞的吗

网友:
飞水机,接收机用安全套套上 电机大一号  海风水机很好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错,你飞的很棒,请教你的动力和电池组成,还有中心位置是多少,还有你的水平尾翼上翘了角度起飞的吗

2212 KV2200  6寸 1500毫安电池  重心就在水阶那   平尾平的就行  这飞机很好飞啊  怎么会不好飞呢

网友:
这种epo的北极星小且沉 还是蓝黛的好飞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12 KV2200  6寸 1500毫安电池  重心就在水阶那   平尾平的就行  这飞机很好飞啊  怎么会不好飞呢

和你一模一样的配置,两次飞都炸鸡。

网友:
这个机和蓝黛机我都装过飞过
这个机设计有问题,非常难离水,我都是手抛起飞,水面降落,想玩北极星还是选择蓝黛的水面起飞顺畅无比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机器水面滑行头没有抬起  导致阻力明显过大,影响起飞,蓝黛的机器滑行时机头会抬起,接触水的面积不多,阻力小些,加上蓝黛的有PVC的机底使机器滑水时更顺畅

网友:
水机必须要做好防水工作,北极星的电机还是用郎宇靠谱点。2216.1250左右

网友(2015-11-12):
这种小epo北极星,用1300——1500电,7寸桨,2212KV1750电机,重心在水阶后3.5CM,升降舵上翘3——5度,好飞得很,2米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