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转速不容易锁住尾吗

楼主(2015-06-05):
较低转速,飞机下降的时候,猛打油门,突然把油门拉到最高,直升机极速上升的时候,飞机会偏转20-30度,陀螺仪锁不住尾,3D模式的时候能锁住,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就是转速低的原因~

网友B:
什麼機? 450?

多低的轉速?

這個2千4百轉,沒見鎖不住:
www.56.com/u62/v_MTM0NDYzODc1.html

网友C:
这是正常的,因为非3D模式,油门曲线是斜线,当你猛推油门摇杆时,飞机大桨的转速也是猛的增加,飞机的反扭也增加,所以尾巴会短时间的顺时针偏转,等油门稳定了,就又转回来了。3D模式,油门曲线基本上是一条直线,不管你的油门摇杆推到什么地方,油门量基本上不变,所以大桨转速也不变,反扭也不变,有变化的只是螺距,所以不会偏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正常的,因为非3D模式,油门曲线是斜线,当你猛推油门摇杆时,飞机大桨的转速也是猛的增加,飞机的反扭 ...

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混控,或者调什么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混控,或者调什么参数

一般解决一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开3D,或者上空模式,实际上就是尽量使油门曲线平直

网友A:
锁尾什么意思。尾桨旋转抵消电机反扭力,不锁尾就是不足以抵消电机反扭力,尾桨大小螺距行程转速在有限的情况下,只能降低电机反扭力喽,原理知道了,用什么办法自己动脑筋喽。

网友:
用大一点的尾桨 就OK了

网友:
我的是反的

网友B(2015-11-26):
引用 网友B:
什麼機? 450?

多低的轉速?

再低点,2000转够不? 尾巴一样锁住呀。
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 ... ead&tid=1138622

www.56.com/u49/v_MTM4ODcyMjIy.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混控,或者调什么参数

看我那个长篇低转速帖子。低转速增强锁尾有四个解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我那个长篇低转速帖子。低转速增强锁尾有四个解法。

你那个帖子在哪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再低点,2000转够不? 尾巴一样锁住呀。
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 ...

你飞的这么柔和当然锁得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飞的这么柔和当然锁得主

我借问一个问题,我知道主旋翼超过15度切角大概就已经出现低效扰流, 阻力/升力倍增。道理上尾桨也适用,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借问一个问题,我知道主旋翼超过15度切角大概就已经出现低效扰流, 阻力/升力倍增。道理上尾桨也适用, ...

当然  这就是为什么低转换大尾桨效果也没有加转用小尾桨好了

网友:
调螺距补偿这个数值,有的陀螺仪设置里有这个参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飞的这么柔和当然锁得主

又要低转又要暴力,不容易呢。

我是老花,飞的快了看不清,会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