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问个问题,精灵3 能用AIR2做显示器吗,会不会很大不方便

楼主(2015-06-05):
问个问题,精灵3 能用AIR2做显示器吗,会不会很大不方便问个问题,精灵3 能用AIR2做显示器吗,会不会很大不方便

网友A:
我用的9.7

网友B:
太重了,mini是绝配

网友C:
我就用air2 感觉还行。不会太累

网友D:
今天为精灵3买了个AIR2,感觉视角大,很清晰,而且一点没有卡顿,除了500多米外遮挡,图传没有信号,卡了一下。拿在手里的确有点重,打算下次挂个带或者坐着放腿上飞,还有,亮度不太够,最好配个遮光罩。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Air2 加个挂带就行,但是亮度不够问题是很麻烦,买了一片遮罩再来试试!1

网友G:
请教一下貌似手机支架不够夹AIR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