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bec输出

楼主(2015-06-05):
请问无bec输出的电调怎么给接收机供电     我用的哪吒飞控   是不是给哪吒飞控上电然后用飞控给接收机上电      飞控几通道给接收上电来校准油门行成

网友A:
用外掛BEC的方式.其中一個電調用Y線給接收供電.或用飛控沒用到的通道給接收供電.不過用外掛的BEC會比較穩定

网友B:
飞控每一个输出通道都有5v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每一个输出通道都有5v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外掛BEC的方式.其中一個電調用Y線給接收供電.或用飛控沒用到的通道給接收供電.不過用外掛的BEC會比較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