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低点kv搭配4S 25C和高kv搭配3S 40C,两者哪个能让飞机的速度更直接更快?

楼主(2015-06-05):
两者的用桨 基本一致得情况下、还有使用同一款1.1米左右得空机

网友:
肯定4s暴力哈

网友A:
转速=kv值*电压。啥叫"低点kv"啥叫"高点kv"?啥又叫"基本一致"?具体参数没有,比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kv值*电压。啥叫"低点kv"啥叫"高点kv"?啥又叫"基本一致"?具体参数没有,比不了。

赫赫,其实我都知道。 肯定是低C 4S比高C 3S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赫赫,其实我都知道。 肯定是低C 4S比高C 3S猛

如果:14.8*低KV(大螺距桨)=11.1*高KIV(小螺距桨),该如何?

网友(2015-08-17):
KV 空载转速   上了桨   桨转速要下降很多

我也只有猜   呵呵

3S 高KV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14.8*低KV(大螺距桨)=11.1*高KIV(小螺距桨),该如何?

3S 高kv  风的流速会比4S块,4S拉力比3S大。  推力不等于速度,流速才是高速的关键。(比如 小涵道机的对比,同样的电装,用55涵道和64涵道对比,  64涵道推力肯定强过55,但是  小涵道机的实际飞行速度 绝对是55涵道快。。流速才真正决定速度,拉力亦或是成为推力 更多的决定飞机的起飞重量)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前者的扭矩比后者大,直观的表现就是特性更“硬”,带载荷的时候转速下降少。气流速度取决于桨的转速和空速,同一支桨,飞机空速相同且转速相同的时候通过的空气流速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