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固定翼供电,电流计供电舵机分压明显吗?

楼主(2015-06-05):
apm飞固定翼的话,舵机是不是从主控上取电?  如何供电才能保证电压稳定?

网友:
我用电调自带bec 带APM  舵机APM上取电   现在4个9g舵机  正常  没发生掉压重启情况

具体建议自己试验下  不同的bec供电能力不一样

网友A:
我是舵机由电调取电。主控由电流计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舵机由电调取电。主控由电流计供电

舵机怎么从电调取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怎么从电调取电

不插j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