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爽飞一下午

楼主(2015-06-05):
飞机装好一直没飞过,今天有时间爽飞一下午, 不多说上图

网友:
這腳架跟這450L機架實在是美

网友:
这几改的不错冰人FBL旋翼头,还有那脚架

网友A:
请问一下 你这个下来电调烫不烫手  还有易碎臂飞起来软不软  我那465 做起钟摆来 晃晃悠悠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舵机臂太软的问题

网友:
碳纤脚架很锋利的,当心车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 你这个下来电调烫不烫手  还有易碎臂飞起来软不软  我那465 做起钟摆来 晃晃悠悠的 也不知道是不 ...

钟摆晃悠的原因很多,舵臂是其中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转速设定、电池放电能力、旋翼头虚位、大桨的材质及松紧、手法都会影响效果。我自己的体会还是手法是主要原因,由于动作配合时机不准确导致螺距吃得太深,就会晃悠。450级还好些,如果550以上机型会损坏飞机甚至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 你这个下来电调烫不烫手  还有易碎臂飞起来软不软  我那465 做起钟摆来 晃晃悠悠的 也不知道是不 ...

电调很热,但是不烫,我三分半连续钟摆侧摆,电机微烫

网友:
拍照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