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赢电机也断轴!拆浆也能拆断中轴!

楼主(2015-06-05):
刚买的致赢2204电机,飞了三次,炸浆后换浆,不好拧下子 dan头,用扳手拧,居然把中轴一起拆下来了!
别人都是炸机断轴,我这真是奇了怪了!致赢这质量也太差劲了!!!

网友A:
楼主你拆错方向了吧! 拆个子 dan头哪里用的上扳手啊!

网友B:
楼主的机子飞起来怎么样?我最近也看中这个全球鹰!

网友:
是搞出方向了吧,要不就是原来炸桨的时候有伤到了

网友:
致盈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C:
你用重點了扳手工具 及 大力過量了

网友D:
所有产品 都是会有售后的~~~~~~~~呵呵,正常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拆错方向了吧! 拆个子 dan头哪里用的上扳手啊!

玩了那末久了,方向绝对没错,我是两边的浆叶都断了,不好拆,新版的浆夹没有那个小孔,手拧外转子一起转,只能用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产品 都是会有售后的~~~~~~~~呵呵,正常正常~~~~

致盈的售后你知道联系方式吗?知道请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重點了扳手工具 及 大力過量了

给你一个小扳手你拆拆看,多大力气能一下把5mm的螺丝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机子飞起来怎么样?我最近也看中这个全球鹰!

脚架太脆弱,其他的都结实过度,我自己改了碳钎维+m3铝柱脚架,现在非常结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致盈的售后你知道联系方式吗?知道请告知。

这还真不知道,你这情况估计返厂要换个电机上罩,估计要自费~
你找找看,他们的群里可能能找到售后~

网友:
不会吧。。。。是塑料的?

网友:
我的银燕2206也被我拧断过,哈哈。最后我是用扎带固定的桨,很好用,就是换桨麻烦。

网友:
轴难道不是实心的?楼主可以先用扎带固定桨叶飞着。

网友:
是质量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电机这么小,用手握住电机拆螺丝不可能把轴拆断,电机这么小手握不住,用不上力气

网友:
妥妥的质量问题

网友A:
楼上的看清楚再说话啊!都用上扳手了,还手握转子啊!你握一个试试!有没有插东西进去借力就得问楼主自己咯!我感觉线圈都已经报废了!楼主找售后不如先找卖家,哪里买的问哪里,不要有病乱求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玩了那末久了,方向绝对没错,我是两边的浆叶都断了,不好拆,新版的浆夹没有那个小孔,手拧外转子一起转 ...

楼主之前也用过致盈电机么?据我所知,致盈改换子 dan头后颜色也反过来了,也就是说跟银燕等牌子一样的颜色设定!银色是反转电机,牙是正呀!几个主要淘宝店都有提示,我感觉是用错力了!本身正反转电机都是越转越紧,上浆时稍带一下就够力了,就跟精灵自锁一个道理

网友E:
这些穿越电机的2204 的轴设计是有问题..这个位置我都断了两个了...都是炸鸡断的..但是最牛逼的桨都没断...

网友:
看来穿越断轴很普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看清楚再说话啊!都用上扳手了,还手握转子啊!你握一个试试!有没有插东西进去借力就得问楼主自己咯 ...

没东西接力扳手根本拧不动,我用小螺丝刀卡住外转子,拧的,不然谁能拧的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之前也用过致盈电机么?据我所知,致盈改换子 dan头后颜色也反过来了,也就是说跟银燕等牌子一样的颜 ...

不管什么颜色都是朝旋转的方向拧是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穿越电机的2204 的轴设计是有问题..这个位置我都断了两个了...都是炸鸡断的..但是最牛逼的桨都没断...
...

问题是我不是炸机炸的,是拆浆拆断的,也太脆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不是炸机炸的,是拆浆拆断的,也太脆弱了!!!

得买全钢电机,不然都不耐用! TM的电机国外大神都能把磁片飞甩出来! 飞穿越,基本上桨,电机都是消耗品,要想省钱就只能靠自己的手----------------但是手没练出来之前,就一定都费钱,啥都不耐用!

网友:
直接转子钻眼绞丝 上三孔碳桨

网友:
一般这种正反桨设计的,只要桨压到底,用手拧紧就可以了,不用上工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了那末久了,方向绝对没错,我是两边的浆叶都断了,不好拆,新版的浆夹没有那个小孔,手拧外转子一起转 ...

拆自紧桨不是用扳手去动桨帽的,应先捏住电机外转子,再往拧松方向拧一下桨,桨帽就松了,手指就能取下来

网友:
9成错方向,是不用板手的

网友:
我也是这电机,用着还可以,左手拿转子,右手桨跟螺丝帽一同转上紧就行了,拆也是同方法,哪用得到扳手

网友:
摔过的电机拧断轴有可能,螺纹根部那个地方比较脆弱,摔出裂纹来掰一下就断了。断了比留着强,那就是个隐患,指不定啥时候就完蛋。想不断轴买钢轴的,结实,就是重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