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想组个固定翼玩玩

楼主(2015-06-06):
小白一枚,哪位大神帮忙看看,这样的配置可以不,还差那些东西。。遥控器用华d10可以不。。。

网友:
多买几根桨吧,10寸会不会偏大了点?舵机只买一个?这kt板机卖这么贵,不如弄个epp的了

网友A:
xxd的电调比较渣,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d的电调比较渣,不推荐

那你觉得应该用那个牌子的电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你觉得应该用那个牌子的电机

错了,是电调,话说xxd的牌子好不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d的电调比较渣,不推荐

有想过自己弄空机,不过没那技术

网友:
楼主 如果玩3D 啊  吊机啊  电机就小了。。。
得上 2216   2217

网友:
亚博特的质量还可以,kt板总是不如epp好修复,摔重了也就烂了。

网友:
我觉得初玩3d的话,红鹰的geebee比较扎实

楼主:
那像真机呢?那种类型的好一点

网友B:
还没买的话新手建议弄个天翼8mm EPP,或者其他牌子9mm EPP,耐摔好修方便。如果要大一点就弄个天翼的15E epp,电机朗宇电调好盈舵机银燕是起码的,XXD天一热就是折磨

网友:
别买这个,翼展小不好飞,到狂飞航模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买的话新手建议弄个天翼8mm EPP,或者其他牌子9mm EPP,耐摔好修方便。如果要大一点就弄个天翼的15E ep ...

嗯嗯!

网友:
用好盈的电调吧

网友:
电池,舵机都可以的,建议EPP,kt板搞不好就全碎了,电机尽量郎宇吧,电调尽量好盈吧,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3D机需要陀螺仪吗?

我也刚开始练3D,但看到很多贴子都说没必要,我飞的其他固定翼也没用过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