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Google Cardboard实现3D FPV 飞行(图像系统总成本大概500元)

楼主(2015-06-06):
最近想到一个方案,可以以比较廉价的方式实现3DFPV 飞行,但是现在身在国外,没有万能的淘宝,实在难以实现,只能在这介绍一下自己的想法,有人觉得好的话,可以试试看。
首先看看Google Cardboard 是个什么东西?
Google Cardboard是一个简单的平民级VR设备。基本实现原理是在横置的手机上分屏分别显示左右眼对应的画面,分别通过凸透镜投射到人眼中,使人所看到的东西呈现出立体感。
淘宝上搜索一下Google Cardboard,可以看到低至10元的纸质的,高达数百元的高端货。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买一个。
Google Cardboard 的顶端设计是用来放手机,然后用软件把手机上分屏分别显示左右眼对应的画面。一般可以支持6寸大的手机。 那么为了实现3D FPV,我们可以继续淘宝购买两个3.5寸的车载液晶显示屏,并排放在手机应该的位置。
接下来,飞机上安装双摄像头,双图传,图传分别设置不同的频道,这个大家都应该轻车熟路了。
有兴趣的人试试看吧。希望能看到有人成功。而且我觉得这种配置适合使用小功率的5.8G图传,在穿越机上使用。
成本计算:
摄像头 50×2=100
5.8G 200Mw图传 200×2=400
显示屏75×2 = 150
总计500元。

网友:
不好玩。oculus vr国外比淘宝便宜多了

网友A:
分辨率不行前面才买了个4寸的还说是800*480的还一口抱枕 结果买回来只能继续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不行前面才买了个4寸的还说是800*480的还一口抱枕 结果买回来只能继续退款

淘宝一些无良商家,标的分辨率是把彩色液晶屏幕的RGB三色的点算成3个点。

你把其中大的那个数字除以3,就得到真实分辨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一些无良商家,标的分辨率是把彩色液晶屏幕的RGB三色的点算成3个点。

你把其中大的那个数字除以3 ...

没办法,不懂啊  谢谢说明

网友:
用暴风那个眼睛,效果好得多

网友B:
google现在还上的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gle现在还上的去么?

我在柏林,当然没问题啊。可是国内被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柏林,当然没问题啊。可是国内被封。

你太厉害了,玩航模的不少在外国的,柏林玩航模的多吗?每周末聚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柏林,当然没问题啊。可是国内被封。

哦,不得不说我羡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不得不说我羡慕了

没有淘宝,玩个屁。东西死贵。
就没打算到这儿来玩。现在就等着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