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花牌2221 6s电机 T45 电调设定参数

楼主(2015-06-06):
我设的磁钢数6 近角15  转速只有1600

飞机很没劲,请问应该怎样设置|?

楼主:
谁能简单告诉我一下油门行程怎么设?外场看不见教学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能简单告诉我一下油门行程怎么设?外场看不见教学视频

油门行程设定:油门曲线默认0-50-100,推到最高--接电--电调发出提示音--拉到最低--电调再次发出两次提示音,等待2-3秒即可断电,完成油门行程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设定:油门曲线默认0-50-100,推到最高--接电--电调发出提示音--拉到最低--电调再次发出两次提示 ...

这个没问题我照着视频弄了一下。现在就是不知道设置哪里有问题转速一直上不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没问题我照着视频弄了一下。现在就是不知道设置哪里有问题转速一直上不去

设置完定速,保存了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完定速,保存了没有啊。。。。。。

定速需要0-100%油门曲线推到60%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