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吓人,精灵3不能保存返航高度设置???

楼主(2015-06-06):
今天用精灵3练刷锅,远程的。起飞楼顶与目标电视塔之间相隔约500米,中间有一幢高楼部分阻挡。
校过磁罗盘后直接起飞,飞行近500米后慢慢贴近电视塔,然后开始练习刷锅。当时也考虑到了起飞点与刷锅地之间有高楼部分阻隔,可能会导致遥控失控,但想到反正有失控保护,即使信号丢失,应该能够自动升空后直接返航……
刷锅断断续续转了大半圈之后,果不其然出状况了:图传信号丢失,画面变黑白不动了,飞机因为远也根本看不到。没办法,就这样等了十来秒后,屏幕依然没变化。无奈之下,我只得长按遥控上的智能返航键。又过了不知多久,图传终于恢复了,一看地图,飞机已经返航飞回来一半……
事后查看视频,顿时吓傻:飞机转到高楼背后时,就因遥控信号丢失启动失控返航了,但嚇人的是,返航时并没有升高到我以前预设的150米的返航高度,而是按刷锅时的高度直接回航!
接下来便是连续两次惊险画面:飞机先是擦着电视塔的边儿直线往回飞,接着在返航途经高楼上方时,又是紧贴该楼的避雷针边上飞过!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在图传信号丢失之后!
重点来了:我并没有每次飞行前设置返航高度的习惯,因为我一直以为这个设置是一次性的——之前我有设置过返航高度为150米,但这次经历明确告诉我:每次都要检查和重设!!!

怎么视频不能切换成超清了?

网友:
你会闯祸

网友A: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具体说说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说说什么情况

就是下次起飞,设定好的高度没有了

网友B:
现在可以了啊,1.1.8升级固件之前每次都要重新设置,升级后现在是1.1.9就记忆下来了

网友B:
我设置100米,现在每次开机也要看看,这个每次我都要看,马虎不得

网友C:
前车之鉴感谢楼主及模友的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万幸万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下次起飞,设定好的高度没有了

你也有这现象?

楼主:
是啊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设置100米,现在每次开机也要看看,这个每次我都要看,马虎不得

学习了,提醒大家共同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车之鉴感谢楼主及模友的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了

不客气,共同注意,安全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可以了啊,1.1.8升级固件之前每次都要重新设置,升级后现在是1.1.9就记忆下来了

我是1.1.9啊

网友D:
重点来了:建筑物不是能随便刷锅的,特别是电视塔,有大功率的发射信号,就算频率不一样,边缘的谐波也比你的遥控器大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点来了:建筑物不是能随便刷锅的,特别是电视塔,有大功率的发射信号,就算频率不一样,边缘的谐波也比你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有这现象?

对的

网友:
楼主差一点闯祸了,看的好险 啊

网友:
什么不好刷,刷电视塔,能回来不错了。

网友E:
看看快碰到了 其实还有一点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1.1.9啊

我的现在就有记忆啊,每次开机,看到返航高度都是我设置好的一百米,不是以前的没有记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快碰到了 其实还有一点路的

这个距离感不太好掌握,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现在就有记忆啊,每次开机,看到返航高度都是我设置好的一百米,不是以前的没有记录了。

建议每次飞前检查一下,以防万一

网友:
刷电视塔

楼主:
估计现在电视塔也不怎么用了,全都是有线数字电视了,免费的节目广播少之又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现在电视塔也不怎么用了,全都是有线数字电视了,免费的节目广播少之又少

你飛的比預設返航高度高,當然就是直接返航到起飛點才降落..

网友F:
请记住起飞前一定要检查设置各项数据以保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记住起飞前一定要检查设置各项数据以保安全

是的,小心为妙,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