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

楼主(2015-06-06):
请问在飞机失控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什么?真心求教

网友:
应该在失控前设置好失控的返航高度,失控后只能保佑GPS信号和地磁无干扰,99%都能返航回来。尽量在宽阔无障碍的地方飞行。

网友A:
转身收拾东西回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身收拾东西回家

你太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太狠

上次我就试过,心都凉了

网友:
试试手动与自动切换试试,在不行就直接关控,等吧!要是不想等,那你及直接转身走人!!!

网友C:
遥控断开失控的话  你反正什么操作飞机也不知道  基本只能看之前自动返航设置的对不对  看人品了

如果你说的失控是类似飞控不听话  抽风的话    切姿态(自稳)或者手动是最好的办法   至于切到手动模式能不能降落下来就是技术问题了

网友D:
power down your transmitter( auto turn into GPS mode) ~~god bless it helps.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遥控断开失控的话  你反正什么操作飞机也不知道  基本只能看之前自动返航设置的对不对  看人品了

如果你 ...

如果飞机失控呢?
感觉很多人都说少用自动返航这些,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power down your transmitter( auto turn into GPS mode) ~~god bless it helps.

哈哈!so funny!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飞机失控呢?
感觉很多人都说少用自动返航这些,为什么?

因为不靠谱  可能飞丢

网友:
筹钱买下一台~!!

网友:
飞行无小事,好好学习

网友(2015-07-28):
因为自动返航的成功完全依赖于GPS和罗盘信号,而目前的消费级上的GPS和罗盘是最脆弱的那个传感器,失效的可能性最大。一般这些不部分厂家都不会告诉你,他们只会说着东西是多么多么如果操控。建议:1. 失控后切为手动模式返航;2. 或者失控后飞机自稳甚至降落;3. 用更好的飞控。4. 谨慎飞行

网友:
失控了看有没有图传信号呗,一般自动反航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