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三叶52的问题

楼主(2015-06-06):
前些日子三叶52炸了,后来换了曲轴装起来,结果现在半油门以下正常,半油门以上保持1秒钟就熄火,这是个啥情况。

网友A:
你发动机现在是贫油状态,还是富油状态?
化油器的高速油针,有没有撞变形?
化油器的所有螺丝,有没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动机现在是贫油状态,还是富油状态?
化油器的高速油针,有没有撞变形?
化油器的所有螺丝,有没有松动 ...

化油器螺丝是滑丝了,但是它一直是滑丝的。油针我得再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动机现在是贫油状态,还是富油状态?
化油器的高速油针,有没有撞变形?
化油器的所有螺丝,有没有松动 ...

发动机比正常状态偏富油,俩油针检查了一下肉眼看不出变形,化油器一个滑丝的螺丝我用密封胶处理了,应该不会漏气。

但就是一超过半油门立马熄火。。。

网友B:
据我的经验是油路不畅造成,可以按以下步骤查一查:1,换了曲轴是要磨合的,开大主油针三圈左右,磨合好了再调.2,化油器喷油咀有干涸的蓖麻油使部分堵塞,可用细铜丝通一下.3,副油针拧得太靠里了,可把副油针拧出几圈.

网友C:
我也試過有和樓主的情況,也是ASP 52,同樣炸機後換了曲軸,又是起動後不正常,結果是大油針變形所至,現在換了,全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的经验是油路不畅造成,可以按以下步骤查一查:1,换了曲轴是要磨合的,开大主油针三圈左右,磨合好了再调.2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試過有和樓主的情況,也是ASP 52,同樣炸機後換了曲軸,又是起動後不正常,結果是大油針變形所至,現在換了, ...

多谢

网友:
化油器滑丝的是哪个螺丝? 是卡住风门滚珠的那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