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3.0电机4级1440转的能不能带动图片中的车床

楼主(2015-06-06):
浙江兰溪普通车床C620L。400*1000

楼主:
这个电机用在车床上。还能用在切割机上。小型气泵上   预想是这样想的

网友:
这个车床原来的电机是7.5KW的。你用3.0的驱动。其实也能转。就是吃刀小很多。

网友:
朋友别瞎想了 我买了7.5KW的都没劲(220V)

网友:
单相电机力气应该小不少  如果没有三相电  不如买个变频器转成三相220v

网友(2019-03-05):
单相220V的电机实际输出的转矩会有较明显不足。我用变频器输出的三相220V驱动机床,基本感觉不到转矩有多大变化。你这车床本来匹配的功率就不足,再用单相供电,可以说干不了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