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像精灵一样用WIFI传输图像啊?

楼主(2015-06-06):
是不是要什么中续器啊?有WIFI版的图传吗?

网友A:
不考虑远距离或者延迟的话,很简单啊WIFI数传+摄像头,手机/电脑连接它建立的WIFI就可以了,用VLC这样的软件打开stream就可以看了

楼主:
我要是把山狗带WIFI的加个蘑菇天线能增强WIFI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远距离或者延迟的话,很简单啊WIFI数传+摄像头,手机/电脑连接它建立的WIFI就可以了,用VLC这样 ...

WIFI数传好像没有看到过  有推荐吗? 最好能给个链接

网友:
网上有av to wifi  不过好像延时不理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WIFI数传好像没有看到过  有推荐吗? 最好能给个链接

我没有链接,淘宝应该有。以前做摄像小车的时候用过,很寻常,自己用树莓派分分钟可以搭一个,本质上就是一个streaming server + wifi 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