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OSD

楼主(2015-06-06):
大神们!小弟刚开始入坑航拍。购入690L,G3云台配5D3照相机。地面监视器用的鹰眼,旗舰版吧。690L已经调试试飞。现在OSD和监视器的调试等,还在摸索中。基本功能,对频之内都还不懂。烦请各位指导指导。不胜感激。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你的问题是什么呀,是FPV图传怎么和鹰眼监视器对频率吗?

楼主:
应该是吧,不懂啦,小白一个。就是OSD通电后,监视器一直雪花。好像是没有对频。然后,想知道链接成功后,监视器上都有哪些数据显示。比如多轴飞行高度,飞行速度等,是否都有显示呢?我是亚托690配的亚托原装OSD及鹰眼监视器,旗舰版的。

网友:
OSD和监视器上应该有调数字加减的按键,把你OSD和监视器上的数字调到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对,把频道调一样就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吧,不懂啦,小白一个。就是OSD通电后,监视器一直雪花。好像是没有对频。然后,想知道链接成功后, ...

基本显示可以参考这个图片,里面有电池电压、高度、飞行时间、位移距离、飞行速度、机头方向、飞行模式等等

网友:
补充卫星数量,经纬度

网友:
鹰眼,旗舰版 可以自动搜索频率的,我的也是鹰眼,旗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