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4的机翼要如何加强

楼主(2015-06-06):
玩了俩个z84了,第一个不熟悉性能首飞即炸,第二个太暴力空中解体
现在买了第三个,想问下应该如何加强机翼,组装的时候预插探杆进机翼里面吗?
不想再空中解体了啊啊

网友A:
你用什么配置啊,按照原装碳杆一般不会解体,除非你用的胶水不对

网友B:
动力配置说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配置啊,按照原装碳杆一般不会解体,除非你用的胶水不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看我前面的帖子,空中解体
配置不暴力玩法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配置说说呢

2208 2600kv
2200电池或1500电池

网友B:
这动力飞解体是你装机的问题,和飞机本身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7087&extra=&page=1
看我前面的帖子,空中解 ...

我平时玩也挺疯狂的啊,没见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用2212的都不会解体,别人2216也不见解体,肯定是装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动力飞解体是你装机的问题,和飞机本身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是全油门垂直俯冲的时候机舱盖子飞了造成的解体

网友C:
本人配置朗宇X2216 2450  6*4马刀   好盈40A  天地飞4通接收   格式3S 2200  30C    舵量100%   基本起飞后80—100油门量,飞行半年有余手接率80%,其余触地降落,从未出现开胶或空中解体现象!用的普通泡沫胶粘合,热熔胶溜逢。  没盖子也飞过,也没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全油门垂直俯冲的时候机舱盖子飞了造成的解体

手撕胶带解决问题

网友:
用2208电机,或者暴力点用到10楼那种2216 KV2450的配置,只要固定好舱盖就不会解体

我遇到大炸是比10楼暴力的多的配置全油才引起了震颤造成塑胶舵角齐根断裂。所以只要固定好舱盖不用考虑加固的问题

如果速度太快,那么机翼震颤可以看出来,到时候再加固也不迟

网友:
刷玻璃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配置朗宇X2216 2450  6*4马刀   好盈40A  天地飞4通接收   格式3S 2200  30C    舵量100%   基本起飞后 ...

你这个飞行重量多少?

网友:
完全是装机问题,我飞啦5个Z84没有一个解体~配置:花牌2221 KV3980   60A电调 4.5乘4.5桨   2200 4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