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以通过遥控操作拍照的方案

楼主(2015-06-06):
新手入魔,主要为了航拍
但是还是想自己组东西。想弄一个像dji零度那些厂家的,可以利用遥控来操作相机拍照或者摄像的方案。

网友:
只要钱到位!!

楼主:
先给个方案呗,钱现在没有,可以慢慢挣~

网友A:
一个单反~  一个快门控制器~  就行了~  或者一个舵机摆臂~  插在接收机多余通道~  需要拍照时控制通道即可~  快门控制器会贵点~  100到500不等~   舵机摆臂控制便宜~   几十块搞定~    前提是  你的需要一架能飞的飞机,一套至少9通道的遥控器,一个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单反~  一个快门控制器~  就行了~  或者一个舵机摆臂~  插在接收机多余通道~  需要拍照时控制通道即可~ ...

可问题是单反太重了啊。。。这个一般的飞行器都带不起来。。。而且遥控如何控制快门线?

微单有快门线的吗?

网友B:
你这样折腾,不如买

网友B:
自组就直接上6轴8轴挂微单或者单反,小鸡现在自组性价比太差。如果想体验自组乐趣,不如自己组个便宜的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折腾,不如买

问题是好像目前买不到1万以下,并且续航在30分钟以上的,还能遥控控制拍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组就直接上6轴8轴挂微单或者单反,小鸡现在自组性价比太差。如果想体验自组乐趣,不如自己组个便宜的练手 ...

小鸡是什么?
现在的想法是自组一个x4,然后将来直接每个轴再放一组电机,变x8.
其实感觉想个办法把山狗什么的开关用单片机控制并不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好像目前买不到1万以下,并且续航在30分钟以上的,还能遥控控制拍照的

精灵3 30分钟续航并没有什么暖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3 30分钟续航并没有什么暖用

有30分钟吗?之前不是有人说只有20分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30分钟吗?之前不是有人说只有20分钟吗?

20分钟呀,我是说30分钟并没有什么用

网友C:
HD-19能滿足你的要求,, 就是云台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HD-19能滿足你的要求,, 就是云台不好找

看到了,非常感谢!!!
云台实在不行暴力安装,热熔胶粘,线绑?

网友C:
有个原厂的舵机云台,, 只能調角度,, 但沒有自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原厂的舵机云台,, 只能調角度,, 但沒有自穩........

我看了它配的好像是舵机云台。

不过我有个疑问,这个相机好像av输出和控制用的一个接口,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找不到它的说明书。

网友C:
av輸出和控制只是共地(黑色線), 控制(綠色線)不用接在图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av輸出和控制只是共地(黑色線), 控制(綠色線)不用接在图传上

哦,看你好懂啊,你是买了吗?我网上找不到它的说明书。。。
你能否给我传一份?

网友:
只有英文的啊.....

楼主:
英文也行~
还有这个东西拍照效果如何?

楼主:
另外你有考虑过改装到可以搭载gopro的云台上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英文也行~
还有这个东西拍照效果如何?

拍照一般吧,, 顏色較淡,, 需要后制,, 曾試過放上x-cam 100b云台,, 但效果一般般,, 若有3d printer自己做一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照一般吧,, 顏色較淡,, 需要后制,, 曾試過放上x-cam 100b云台,, 但效果一般般,, 若有3d printer自己做 ...

非常感谢!
颜色淡也许是因为过曝了?图像清晰否,对焦啊什么的是否准确?(这东西应该不能对焦吧)
从说明书上看遥控只能控制录像,都不能控制拍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颜色淡也许是因为过曝了?图像清晰否,对焦啊什么的是否准确?(这东西应该不能对焦吧)
从 ...

用一个三段开关控制,, 平常掣在中间,, 向上拍照,, 向下彔像(或相反),, 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三段开关控制,, 平常掣在中间,, 向上拍照,, 向下彔像(或相反),, 很方便

赞,不过我好像没有三段开关了。。。唯一的一个用来选模式了,看来这个要用两个开关来混控了。
我已经决定买了,你有什么好的把它安到云台上的方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赞,不过我好像没有三段开关了。。。唯一的一个用来选模式了,看来这个要用两个开关来混控了。
我已经决 ...

用X-CAM 100B云台,, 有奌重,, 但每軸重心可調,, 能用,, 未正式试飞过,, 因為現用山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