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人初入Phantom 3 Advance 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

楼主(2015-06-06):
以下问题,有点多,希望有人能解答下哈,谢谢!

1、有没关于总结避免不正确操作炸机的相关教程帖?感觉这类帖网上非常少

2、之前哪里看到帖子说DJI飞机GPS是裸露?为避免炸机,可以自行处理下裸露的GPS?怎么弄?

3、姿态飞行会增加炸机率吗?

4、看到很多人说少用失控返航、智能返航、低电返航,为什么?是因为自动下降速度很快吗?

5、固件不能升到自己觉得合适的版本吗?一定要每次升到最新?

6、之前哪里看到好像说什么东西切换到自由模式比较好?是说什么?

7、如果飞机在飞行中突然失控开始坠落,在遥控器操作中有没补救方法?

8、关掉狗WIFI是什么?

9、飞机在高空可以切断电源,那能否在坠落过程中再启动电源再次飞行?

10、飞行中一定要注意机头方向飞吗?如果飞行中看不见飞机,而把机尾当做机头飞行,这个是错误的飞行方式吗?为什么?对飞机有什么影响的吗?

11、飞机自激是什么意思?
怎么看是自激怎么避免?

12、天线有没说调到哪个角度会好?

13、掉电什么意思?怎么看是掉电?怎么避免?

14、悟什么意思?

15、遥控器长期不用电池问题需要担心吗?

16、如果飞行较远,且设备传输画面一直中断了,该怎么紧急处理?

17、飞机起飞前定位GPS,而手机本身需要打开GPS吗?需要开启网络吗?

18、怎么看遥控器固件?在APP里好像只能看到飞机固件,遥控不能看,虽然升级后生成的文本可以查看是否升级成功,但想看下目前是什么固件

19、这个软件叫什么名?安卓的吗?可以使飞机探测到电磁辐射?

网友:
耐心潜水。。。

网友:
呵呵~  望有耐心认识给他讲解~  我是不行了........................

网友:
问题是告诉你了,你也不懂,等你懂了,告诉你的人也弄不懂了,继续潜吧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呵呵

网友:
我不是老鸟啊 说说自己的小看法 就是唠唠嗑
1.有关帖子有,论坛的学习板块有关入门的学习资料很多
2.裸露GPS不太清楚
3.GPS也会炸鸡  看你的经验了,再加上天气环境因素  你经验越丰富两种模式对你来说差不多 总的来说不会增加太多
4.我个人感觉自动返航不靠谱 万不得已才用 有时炸鸡就是因为自动返航,比如撞上建筑物,无法拿回控制权,或者飞丢的概率也是有的,至于下降 我用的naza 下降很慢 很安全
5.我从没生过  稳定是最好的!
6.听过GPS,姿态,手动模式 可能是别的品牌的 不清楚
7.还是看经验,判断什么原因导致什么故障,做出相应补救动作,见过射浆,GPS莫名干扰,电调烧坏的什么的都有
8.不清楚
9,切断电源?不可以吧?最多关油,一般的大多数飞友的飞行器没有开关,你上电起飞后无法断电 除非有故障,最多是把遥控关了
10.当然要注意,目视的话如果距离太远我个人是根据机机的飞行姿态判断前向,看飞行姿态还是能大概判断出头尾的,至于飞太远.....看不见了也没啥好判断的 准备找残骸吧

网友A:
楼上的好有耐心,连悟都不知道就买了dji,悟就是同精灵一家生产的飞机,比精灵3贵,还有关掉狗wifi,你是精灵3,哪来的狗,掉电就是电压低了,电压低了你就要降落,飞机自激就是飞机震动抽风,说明感度不对,精灵应该都是调试好的,没自激,不一定要升级到最新版本的固件,空中也不会断电,要真断了,你就等着收尸吧,天线不要正对着飞机,正对着是盲区,尼码问题太多了,就说这也多

网友:
好好的潜水吧 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好有耐心,连悟都不知道就买了dji,悟就是同精灵一家生产的飞机,比精灵3贵,还有关掉狗wifi,你是精 ...

天线不要正对着飞机,什么样子才是正对着?求解

网友:
确实是新手问题,能全部解答但实在看见那么多问题,懒得打字。。。。

网友:
你有打字的时间多去潜水看帖子,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网友:
按部就班,正确操控,不挑战飞行器极限,根据拍摄需求飞行,你那十九条都是废话,行了你可以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