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列位师傅,F3A飞行问题!

楼主(2015-06-06):
新买的20级F3A,现在有个棘手问题,一直没解决。
配置:朗宇天使2216  1250kv,9寸马刀桨,30a电调、银燕舵8g机四个。3s 25c 2200.
症状:起飞后感觉头重或者头轻,微调升降舵补偿、飞机就会出现失速或者东倒西歪情况,打舵调整还是不行,最后勉强降落,起落架受损居多。
维修调整:1,电机右倾角加大,试飞结果依然,。2、更换升级舵机和方向舵机(银燕8g换成9g),试飞结果依然。飞机重心也多次调整还是不行。
请广师傅指点、谢谢!
机型参考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12.10.170.dg2Jnw&id=44547344536&_u=6jf80nq6e2c

网友A:
这个机不错的,我朋友在玩,重心就是一面三分一,1500电池塞最前面,保持一定速度,就ok

网友:
这机应该还是比较好飞的,建议先上小点的电池,轻些。重心如楼上所说。

网友B:
设置个曲线试试 马上就正常了 副翼和升降都得设

网友C:
到底是头重还是头轻啊。。。。

网友D:
原因主要是超重导致的,很容易失速,所以很难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不错的,我朋友在玩,重心就是一面三分一,1500电池塞最前面,保持一定速度,就ok

谢谢模友指点,你说的那个貌似是雷电,我上个飞机就是那种。这个25级比雷电大一个级别,拿掉上盖,电池和设备舱都是都裸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因主要是超重导致的,很容易失速,所以很难飞。

我也是按出厂配置装的设备,感觉不会超重,起飞很容易,滑行10米左右,三分之一油门就起来了。就是飞起来就不正常了。还是谢谢模友的意见,回头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底是头重还是头轻啊。。。。

意思是,不论头轻还是头重,舵面稍微补偿后都会一直低头或者一直抬头,总之就是不能平稳飞行。谢谢模友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个曲线试试 马上就正常了 副翼和升降都得设

谢谢模友指点,回去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不论头轻还是头重,舵面稍微补偿后都会一直低头或者一直抬头,总之就是不能平稳飞行。谢谢模友 ...

f3a是对称翼型而且翼载荷比较大,飞动作时候都是保持较大油门的,而且不可能完全平飞。不同飞机设计思路不同,不能拿塞斯纳的手感往f3a上套。如果想轻松飞像楼上说的减小电池就行

网友E:
朋友也买了一架这个飞机,他说非常难飞!和你遇到的问题一样!他送我了!我拿到手后感觉重心偏后,就把座舱盖用美工刀削了一些下来,让电池(2200mAh)尽量向前靠,电调也放在了机头罩内,这样重心前移了一些。飞行过程中油门保持三分之二,速度起来后就不会出现你说的左右摇摆的现象了。祝楼主爽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不论头轻还是头重,舵面稍微补偿后都会一直低头或者一直抬头,总之就是不能平稳飞行。谢谢模友 ...

我也有这飞机,感觉从材料与造型上看,价格还算可以,但是看你这么说来,感觉设计上有问题,我还没装

网友B:
设计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这架我正在飞
我用的1600电池  开始也是升降舵敏感不是抬头就低头 后来设置温柔曲线就OK
3a肯定是不慢的 所以时刻都得保持速度

网友F:
南京的模友吧。几个建议,1,天使系列的电机比X系列的差远了,建议换,然后用10寸桨,拉力提升,自然失速会好一点。2,你说的现象就重心没有找对的问题,和其他一切都无关。电机拉力线稍微做一点就行,这种成品的机子一般不需要自己去搞什么拉力线。3,如果以后一直想飞3A,就换大一点的机子,这种机子没什么3A的意思。就是一普通飞机。哦,对了那个飞机用3S2200电池没有问题,找好重心!

网友:
动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f3a是对称翼型而且翼载荷比较大,飞动作时候都是保持较大油门的,而且不可能完全平飞。不同飞机设计思路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南京的模友吧。几个建议,1,天使系列的电机比X系列的差远了,建议换,然后用10寸桨,拉力提升,自然失速会 ...

你好模友前辈, 是的,欢迎你来滨江飞。学习了、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这架我正在飞
我用的1600电池  开始也是升降舵敏感不是抬头就低头 后来设置温柔曲 ...

感谢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飞机,感觉从材料与造型上看,价格还算可以,但是看你这么说来,感觉设计上有问题,我还没装

也许是我经验太少,这种入门F3A相对于50级左右的机型,问题还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朋友也买了一架这个飞机,他说非常难飞!和你遇到的问题一样!他送我了!我拿到手后感觉重心偏后, ...

谢谢模友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模友前辈, 是的,欢迎你来滨江飞。学习了、感谢指导。

呵呵,滨江经常有人飞的那个地方你知道吗,有兴趣你去那边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滨江经常有人飞的那个地方你知道吗,有兴趣你去那边玩!

知道的, 经常遇见老陈师傅来这飞,其它模友不常见。不过现在飞厂正在慢慢缩小、、、各种开发商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