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块钱修好飞越2d云台控制板

楼主(2015-06-06):
炸机后检查发现控制板坏了,问飞越得两百多,自己研究了下,淘宝上买电容来给换上,成功。只是卖家是50个起售,我就八块钱买50个,只用了一个,实际就是一毛钱修好。顺便我也买了些插针,规范哈云台图传等的取电,再也不用jst插头了。

网友:
恭喜模友!

网友A:
呵呵  有能力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有能力就是好

多谢,这个也谈不上什么能力。

网友B:
不错  请问楼主知道飞越云台控制板的电机驱动模块是什么型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请问楼主知道飞越云台控制板的电机驱动模块是什么型号的吗?

这个没注意,放大镜看一下应该就知道了吧!不过我觉得用毛子控制板可以完全替代。我准备把它升级成三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注意,放大镜看一下应该就知道了吧!不过我觉得用毛子控制板可以完全替代。我准备把它升级成三轴。 ...

按照丝印找不到相应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丝印找不到相应的型号

估计飞越怕被人知道,配件不好卖给擦点了。

网友C:
47UF的电容一般废电路板上就能找到,没必要花钱买吧,不过能找到原因值得称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UF的电容一般废电路板上就能找到,没必要花钱买吧,不过能找到原因值得称赞了!

确实,我就是不想去找,觉得淘宝方便。

网友:
问一下楼主,控制板出现什么问题你判断是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