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飞翼就是飞不稳?

楼主(2015-06-06):
总是会左右抖一点点 就是飞不了四轴那样稳定的图像 真的的要云台才能拍出来吗 f2飞控 感度80

网友:
换个 MWC 之类的飞控,仔细调一调PID试试呢。

网友:
副翼感度调60

网友:
飞翼用FPV的很多,关键是飞控要搞好。

网友:
想拍好的视频必须加云台,否则就玩玩罢了。

网友:
因为它的名字叫飞翼

网友:
因为它的名字叫飞翼

同感

网友A:
因为飞翼没有“机身”或者尾杆来保持它的姿态稳定,稍遇不稳定气流就会颠簸

网友:
哥,你用的什么配置能给小弟说说吗,也想玩航拍,你说的左右抖,我们以前可能遇见过,是不是飞行的速度调制的有点低,有点失速要求画面感,跳得高点试试

网友:
话说这个飞翼是KT制作的啊,能不能了解下啊

网友:
参数的事

网友:
换飞控试试,熊猫2应该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飞翼没有“机身”或者尾杆来保持它的姿态稳定,稍遇不稳定气流就会颠簸

不知你看过黑羊的视频没,他们固定翼都是用的飞翼

网友:
黑羊就是用飞翼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看过黑羊的视频没,他们固定翼都是用的飞翼

1、黑羊未必没有失败案例,只不过大家看到的都是精品。
2、航模越大越稳,黑羊的飞翼基本上都较大。
3、优良的飞控设备+专业级的调试,拍出来的效果肯定比一般的裸飞硬挂要好。
我也用小飞翼拍过十几段视频,稳定性确实不太好。
http://www.youku.com/playlist_show/id_23158242.html

网友:
被骗了  以为是视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黑羊未必没有失败案例,只不过大家看到的都是精品。
2、航模越大越稳,黑羊的飞翼基本上都较大。
3 ...

谁说黑羊都是大飞翼,也有小飞翼,大飞翼是有双发的,小飞翼目测也就一米左右翼展,youku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去youtube看看就知道了,人家有失败案例,可他们呈现的都是精品。不止是黑羊,其他个人团体,fpv追拍飞翼都是很稳定。

网友C(2016-03-28):
引用 网友A:
因为飞翼没有“机身”或者尾杆来保持它的姿态稳定,稍遇不稳定气流就会颠簸

翼刀不是相当于垂尾,保持稳定吗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翼尖小翼,那个力臂很短,对偏航稳定性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翼刀不是相当于垂尾,保持稳定吗

不错 垂尾的作用是保持方向稳定,那么俯仰稳定靠什么呢?当然靠水平尾翼了,飞翼没有水平尾翼,两片副翼既管侧倾又管俯仰,稳定性当然不如传统固定翼了

网友:
你以为精灵飞行稳定才拍出那样的画面吗?那你就错了,都是无刷云台善后的!假如你把精灵的无刷关掉看看,要不在固定翼上装无刷云台看看!效果一样

网友:
我用AR636飞控飞飞翼 稳得一逼啊

网友:
同感,不过我的是不上飞控还蛮稳,上了飞控就左右晃

网友:
翼尖小翼面积加大点

网友:
看到许多牛人的回复,受益匪浅

网友:
常规翼型才会稳定 飞翼 是没有航向安定性的

网友:
飞翼是最好的飞行器。尽管不一定适合做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