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cc下水熄火

楼主(2015-06-06):
本人新手请教一下各位。最近刚入了一个30cc小松,装的tfl的利剑,岸上磨合的时候L1 H1.5怠速稳定不会熄火,下了几次水都是第一次能跑半圈然后熄火,接着随便怎么弄都是沾水就熄火,每次都是这样。尝试过很多办法尝试过各种方法陆陆续续调试一个月了,L0.7是L针声音最高点,L0.8到1.2岸上怠速比较稳定,超过1.2岸上怠速燃一会就会熄火,L大于1.2拉的时候只有爆音然后秒熄火感觉是富油。我的桨用的478,用的摩托710全合成机油比例1:15 ,希望大家帮帮我。自己也找过很多玩船的朋友,但是基本都是玩电的。很无助。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也出过这种情况。我是一下水就加油门。

网友:
加大油门丢下水

网友B:
遙控器問題,有效距離十數米,超出範圍即起失控保護息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遙控器問題,有效距離十數米,超出範圍即起失控保護息火。

不会吧。用的14sg,玩电船都没问题

楼主:
推了三分之一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过这种情况。我是一下水就加油门。

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我是把船丢到水里,加油门。

网友C:
出了,换电的~永绝后患!

网友:
25:1

网友D:
楼上不要误导别人。
船机用15:1可以。25:1润滑油太少。

网友:
我用1: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不要误导别人。
船机用15:1可以。25:1润滑油太少。

先感谢了。现在船已经不熄火,吧L调富了。油门推到3分之一下水就不熄火了。现在L1.15  H1.5.怠速油针半圆。可是新问题来了,油门推到3分之2速度和发动机声音就到顶了,请教是怎么回事呢。而且速度最多50-60km。现在是478的浆用的华博罗998化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不要误导别人。
船机用15:1可以。25:1润滑油太少。

先谢谢了。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估计是L针贫油了现在调到L1.15  H1.5,水中稳定不熄火,可是新问题来了油门推到5分3左右船的速度和发动机声音没有明显变化,感觉到顶了。船的速度最多55左右。现在配置是的478浆 华博罗998化油器,发动机是小松30cc,现在已经磨合5箱油了。请教下怎么把高速调出来呢。谢谢了

网友:
换275桨试试。

网友:
螺距和尺寸都变小吗?

网友:
应该还是油针没有调好,实在不好调的话就学我,先上个离合练子一下,熟练了再拆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了。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估计是L针贫油了现在调到L1.15  H1.5,水中稳定不熄火,可是新问题来了油 ...

L 放一点  H收一点

网友E:
试试调整谐振管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