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速船用什么电池

楼主(2015-06-06):
今天装了条船,结果电池报废了

网友:
让你搞怀孕了。

网友A:
你这电池报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1:电池质量差
2:电池容量太小了,跑船模的一般少说要4000-5000MAH容量的电池才靠谱

网友:
注意跑船的时间,这点不注意什么电池也会搞大肚子,也就是过放!

网友:
这种电池我一般用在kt小飞机上。

网友:
就是过放!

网友:
用这个电池:

网友:
楼上的电池放进去,船都沉啦。
电池要按你电机功率计算。一般电池的放电功率都要比电机的耗电功率要大。
还有千万不要过放电。

网友:
1500用在你的009上确实少了点,少说要用个2200的跑船用,顺便加个BB响就不会怀孕了

网友:
几个月了?到时就会生个小电池出来,又有得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池报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1:电池质量差
2:电池容量太小了,跑船模的一般少说要4000-5000MAH容 ...

这009也只能用这么大的电池了,用3000以上太重了,,

网友:
lz改装细节透露下呗

网友:
放個 bebe 警報器 ....

网友:
求购买地址

网友(2018-09-04):
3000-5000MAH容量的电池

网友:
过放了吧

路过

网友:
用有电压回传的控

网友(2018-11-30):
电池容量小  过放了  看着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B:
有刷电机功率不大,用这个电池刚好,电池应该是过度放电导致鼓包的,加个BB响吧,设定报警3.5左右

网友C(2019-01-14):
电池太小

网友D(2019-05-12):
电池要加BB响才安全,不然新手很容易搞大肚子

网友E(2019-11-13):
有刷没有保护 放过了

网友F(2022-06-13):
跑船跑的是电池,电池关键,一般是都用大C数的电池,放电倍率大于60才跑的快

网友G:
搞大肚子